CAN总线传输距离问题

楼主(2019-06-22):
  CAN总线系统一般连接结构如图(以芯片82C250为例)所示,R=120Ω。(注:图中仅画出了一个智能设备,实际中可以最多达110个)

           图 CAN总线系统结构示意图

  从上面的电路图以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距离偏远时,总线线电压已经处于临界识别状态,其数据很难正常接收(已经没有可靠性可言)。

  1.加入逻辑控制电路进行隔离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发送数据时应该防止数据重传形成回路。为此我们做了如下规定:在有显性电平时只能够有一个方向传输(哪个方向先来显性电平开通哪个方向,同时到来则选择任一个方向开通);发送端显性电平结束后,所有方向都停止T1时间,利用CPLD很容易实现上面的规定逻辑。
   2.线路中间加入CAN卡中转实现远距离数据传输(中继器)
  在距离达到10Km时,其接收数据不正常的原因是由于总线电压差值较小的缘故。为此,有的采用升压和降压电路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接收器都得加入一个调理电路,造价很明显就上去了。
  为了达到远距离传输,可以在中间加入中继器,相当于把总线距离缩短了一倍。中继器的结构如下:

                                       中继器结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