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地解决旋片真空泵喷油的问题

楼主(2019-06-22):
常用的旋片式真空泵产品是需要用真空油润滑旋片的产品,所以有部分用户在使用旋片式真空泵产品时会遇到真空泵喷油的现象,遇到旋片真空泵喷油该怎么办?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关于真空泵喷油的现象及真空泵喷油的解决办法仅供参考!

1、最常见的真空泵喷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真空泵的吸气管或者被抽容器不够密封,吸气管路系统突然暴露于大气中由于大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水分被吸入到泵体里面之后、真空油里面渗入了水分之后导致真空泵喷油的现象,这种真空泵喷油的解决办法就是检查密封不严之处密封好,如果把真空泵拿去是作真空吸盘之用建议在真空泵吸气管加装一个空罐把真空罐抽成负压之后靠真空罐的负压再去吸吸盘更合适。

2、另一种真空泵喷油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由于真空油加得过多所致,加真空油应按照真空泵使用说明书正确操作,标准油位应该是视镜中心为准,真空油过多导致真空泵喷油的解决办法是打开放油阀放掉多余的油即可解决问题。

3、还有一种真空泵喷油的原因有可能是用户在第一次使用时由于电机的接线接反,导致旋片式真空泵的电机反转导致真空泵转子旋转方向反了所致,这种真空泵喷油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只需要重新调换电机的任意两根接线位置即可解决。

4、由于所抽真空具有腐蚀性,导致真空泵被腐蚀所致建议选用耐腐蚀真空泵即可解决。

5、真空泵喷油的解决办法还有可以改换无油真空泵或者用水环式真空泵产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