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M8013

楼主(2019-06-23):
请教一个问题
FX3GA 写了一个长的程序  里面有5000多步是计算程序
按以住  都是在计算指令前加 M8000  让他长期接通  这样每个扫描周期计算一次
这些其实每3秒计算一次就行

每一条计算前加一个 M8013的上升沿  M8013是一秒的脉冲  即每秒只计算一次
这样对PLC的寿命 会不会有好处?
M8013触点  可以无限使用吧?
一直没有这样应用过  不知这样好不好

PLC扫描时  扫描到前面的触点不接通  触点对应后面的指令还扫描么?

程序太长,比较在意扫描周期时间

网友A:
1、M都是PLC内部虚拟点,因此其寿命等同于你的PLC的寿命。

2、除了跳转指令跳过的程序部分不扫描,或者是没有调用的子程序或者没有产生中断的中断程序不扫描,其他程序都参加扫描,与触点状态无关。

缩短扫描周期无非两种方式:

1、更精炼的程序。

2、更强的机种。

HAVE FUN!

网友B:
尽量精简程序吧,要不然处理器也会很慢,比较内存受限,想想你电脑上如果装很多东西,运行很多软件,电脑能顺畅吗?

网友C(2020-01-05):
程序太长,只会增加扫描周期。内部虚拟触电寿命楼上已经说清楚了。触点是可以无限使用的。扫描时,条件没有接通,会扫描,但是不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