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1215c高速计数器读取不到数据

楼主(2019-06-23):
启动的是HCS1,高速计数器,采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AB相。参数设置:计数类型:计数;工作模式:A/B计数器;初始计数方向:加计数;门输入:使用外部门输入, 高电平有效; I0.0,I0.1的滤波时间为3.2us;I0.0,I0.1能读取到编码器动作的脉冲信号。在OB1里面用MOVE命令,进行数据读取,读取的数据一直为0,采用接近开关也尝试过,也是一直为0,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的指令选择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指令选择的不对

手册里面讲到:

不编写 CTRL_HSC,高速计数器是否可以计数?

答: 只要在硬件配置里使能并组态了高速计数器,不编写 CTRL_HSC,高速计数器就可以正常计数。CTRL_HSC 只是完成参数写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