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过滤器的分类

楼主(2019-06-24):
  液压过滤器的分类

  液压过滤器应安装在不同的压力管路上,所以他们的结构不同,而由于使用要求达到的目的不同,性能考核项目,指标以及考核方法都有区别。

  一. 吸油过滤器

  吸油过滤器简称吸油滤,安装在泵的吸油管段上,首先它必须保证阻力小,纳污量大,堵塞寿命长。只要能保护泵不致早早就被磨损,滤层面积和网眼尽量要大。一般使用编织网或金属丝缠绕类材料制成的滤芯。50L/min流量的液压系统,泵前选用的滤芯直径为110mm,长度为170mm;滤芯采用不锈钢编织网400目或380目,展开面积是170mm*2800mm=4760平方厘米;不装旁通阀也不装发讯器。主要附加零件是磁钢,以助滤芯吸附油中磁性颗粒。

  二. 压力管路高压过滤器

  压力管路高压过滤器简称压力管路高压滤,其结构要比吸油滤结构稍复杂些,它由滤头,滤筒,滤芯组成,必要时它带有旁通阀,发讯器和最后机会过滤器。不同形式的高压过滤器外形及内部及内部结构。

  (1)滤头

  进出口一般都设在滤头的两侧,发汛器设在滤头顶端。滤材一般采用球墨铸铁。

  (2滤筒

  包容滤芯,承受系统最大压力(有时瞬间几倍的系统压力)。材料选冷轧钢。

  (3)旁通阀

  滤芯堵塞后,未过滤油液从这里通向下游。

  (4)发讯器

  滤芯堵塞后,在设定的压差到达后,它向管理者发出讯号(光讯,声讯,仪表指示及形位指示等)。

  (5)单向阀

  装在滤芯安装座上,更换滤芯时,防止管路油液流空。

  (6)滤芯

  1.精度为3-25微米不等

  2.材料为玻璃纤维滤纸,棉木浆滤纸和不锈钢纤维毡等

  3.一般承受压差0.4-0.8Mpa,也有可承受21Mpa高压差着,但这是无旁通阀高压滤。

  (7)放油阀

  带有沉积槽的滤筒,在下端都安装放油阀,以便定期将污油排放。中低压滤可设放油开关或球阀,高压滤可设置简单的螺塞即可达到放油目的。

  (8)最后机会过滤芯

  当主滤芯堵塞,自旁通阀打开通道的液流可以从最后机会过滤芯通过。这个滤芯材料孔径要大于它外部的主滤芯。

  三.回油过滤器

  回油过滤器简称回油滤,在现代液压系统设计中,都要将它的下半体安置在油箱以内。

  在工程机械设备液压系统,因为回油滤的工作流量大,压力低,回油滤设计都是壳体较大,进出口尺寸也大,壳体材料大都是轻型铝合金材料。滤材精度在这几年大都高精密化了,甚至有人主要在系统中只在回油管线设置回油过滤器,即:回油滤足能控制整体系统的清洁度。

  回油滤主要防止工作系统产生的和外部侵入的杂质颗粒回到油箱,免除由于它们再进入油泵而带来的磨损危害。它有时在油箱加油时成为加油过滤器。所以它的过滤精度不会高于10微米。精度为25微米者居多。回油滤滤头在加工中心完成全部工序。

  自油泵壳体一侧引出的回油线路是将冷却油泵的油液导回油箱,由于这条线路的油液包含了绝大部分油泵磨损颗粒,它是系统中最脏的油路,也被称为液压系统的污染源。还有一种意见是加强回油滤的实际与管理。例如:提高过滤精度,提高纳污量和降低压差。降低压差是防止泵的内腔产生过高的反压。http://www.whjby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