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的比较指令的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9-06-24):
图中那样  Source A    C5:3.ACC    下方的219<   这个219是不是程序运行起来之后的计数器的ACC值;还有Source B右边的1,下方1<是不是也是程序运行起来后的值1    ;带<的就是一个监控的作用?3.jpg

网友A:
<旁为当前寄存器中的值。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为当前寄存器中的值。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为当前寄存器中的值。HAVE FUN!

大哥我还想问下  S:1/15  这是个啥意思      应该是个系统变量  但是查不到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