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GTO52-4印刷机有熟悉的吗?

楼主(2019-06-24):
海德堡GTO52-4印刷机,点动正常运行,自动状态开机大约2S就停机。

对印刷机不熟悉,怀疑控制电路板的故障,请懂行的讲讲原理,自动状态下控制电路板外部有什么连锁信号会导致这种停机。

没有电路图,只有GTO52-1的电路,还是有区别的,只能参考。

网友A:
印刷机的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B(2019-12-17):
cp窗有报什么故障码没有

网友C:
不知道问题在哪?听起来手动可以运行,自动运行2s就停机,问题应该出在连锁条件上,应该是哪个条件或者反馈状态没有,所以不能自动运行。我是包米勒工程师,海德堡设备上应用了很多baumueller的传动系统。系统可以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