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块板哪里卖

楼主(2019-06-24):
各位朋友,有谁见过这块电路板,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网友A:
按产品型号去某宝试试

网友B:
三相周期换相可控硅数字控制板

一般用于电镀行业或其他需要调压的场合。

具体哪里买的要问设备厂家,厂家也需要生存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