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时左右制动电机不转维修流程

楼主(2019-06-24):
在汽车检测时偶尔会发生制动滚筒不转现象,这种现象一般是由三部分原因造成,一为供电原因;二为电机本身原因;三为电气控制原因造成,维修时针对这三方面进行排查即可。

一、供电原因:

1. 首先检查总配电箱380V是否供电,零线是否接好,开关是否闭合,如果断开,闭合即可

2. 总配电箱供电正常后观察星三角控制柜电源指示灯是否亮,打开控制柜上的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证明供电电源正常

3. 检查星三角控制柜上的应急开关是否被按下,此开关为控制电机启动继电器电源的开关,如果被按下电机将不会转动,复位即可

4. 观察星三角控制柜上的故障指示灯是否亮起,如果亮起表示电机启动接触器过载,接触器保护造成,复位即可

二、电机本身问题:

可以通过手动按下控制箱内的接触器,查看电机是否转动,如果不转,可以视为控制柜至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线或电机本身有故障,(以左电机为例,图中绿框两个接触器为左电机星启动,启动时应同时按下,单按一个是不会启动的)排除即可。

三、电气控制原因

上面两个原因都排查后问题没有解决,说明问题出在控制系统上,检查电气控制系统。

1.在检车过程中察控制继电器是否启动正常,如果继电器正常启动,应该是接触器有问题,检查接触器接线端子线路是否松动,供电是否正常,接触器线圈为220V供电,可以测量接触器线圈供电,如供电正常更换接触器即可,供电不正常的话问题出在继电器及之间连接线上排除即可。

2. 继电器工作不正常,在控制柜或仪表接线端子处,用数字万用表打到DC(直流)200V档位测量控制电压是否有+24v。

3.没有电压需要检查控制柜上应急开关是否被按下(恢复)

4.智能仪表控制:需要检查软件中控制通道设置是否正确,制动测速板线路是否接好,

5.更换计算机内的控制转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