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串口调试助手,字节发送失败

楼主(2019-06-24):
各路大神帮忙看下,本人想通过PLC和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手动的数据接收和发送(RS485),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在PLC给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节时,只有第一次(下载或者重新上电)是可以接收到正常的字节的,之后的都是接收其它数据(有规律,但不是PLC上寄存器里面的数),所以请大神门帮我指点一下。

楼主:
解决了,M8002改成M8000,SET M8161也改下,D8120是H89还是H81在这里没影响

网友A:
回复内容:感谢楼主的解决方法分享

引用 楼主:
解决了,M8002改成M8000,SET M8161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M8002改成M8000,SET M8161也...

分享经验了,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余建伟  解决了,M8002改成M80...

网友D:
感谢楼主的解决方法分享

网友E:
分享问题,解决了还说明处理办法,好人啊

动亦定,静亦定

网友F(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G(2019-09-23):
大哥能发完整的工程吗,还有你是使用RS232BD拓展接口吗,使用是不是USB转RS232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