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可以用总线控制电机吗

楼主(2019-06-24):
想学习下总线的应用,用普通方式控制电机不仅占用IO口,而且还无法实现真正的同步运动,但是身边没有总线型的伺服控制器,所以无法进行试验,所以请各位大佬教教我,如何实现总线控制,CPU是S7-1200(1214-DC-DC-DC),需要通信模块吗?本身自带的一个网口,使用交换机的话,能实现HIM、电机、传感器总线控制吗?

求大神答疑解惑,困扰小弟好久了

有大神愿意教我的话,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V90 pn可以通过网口进行驱动,传感器可以走Profinet,使用交换机的话,能实现HIM、电机、传感器总线控制,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现在V90,V80,S120这些都可以支持楼主说的总线通讯。

触摸屏选TP西门子,也就得精致面板系列就可以。

至于传感器,选择图尔克的有专门走通讯协议的,但是可能需要外加485通讯模块

网友C:
伺服电机支持PN就好了国产的合信。西门子V90 S110  S120 都可以1214最大支持8个节点 ,也就是说 你能带8个走总线的轴本体有4个脉冲输出

网友D:
可以支持MODBUS TCP的私服或者步进电机 可以查看一下步进是否支持该通讯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E:
自带的网口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楼主加一个S7-1200 MODBUS模块然后伺服走通讯控制

网友F:
表述不太合理,不是PLC能不能用总线控制外设,而是外设(如伺服 IO模块)有没有PN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现在V90,V80,S120这些都可以支持...

小部分高档传感器(如编码器  RFID控制器)带PN接口    有部分支持IO_link 可以接入IO_link 从站模块 在通过IO-link主站模块与PLC通讯    只是单纯数字量模拟量输出的  可以将信号引入支持PN接口的IP67/20从站模块    再与PLC通讯(1200 PLC 带PN主站功能)

网友G(2019-07-28):
可以支持MODBUS TCP的私服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H: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