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设备在维修过程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9-06-24):
真空设备维修应注意拆卸、清洁、检验及装配等环节。在进行维修的过程有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注意。

1、真空设备无论大小都属于精密机械设备,这点很重要。拆卸应遵循轻拿轻放的原则,不能蛮干,一定不能用大锤去敲。

2、清洗零件时要干净,彻底,以便于发现问题和查出隐患。真空泵类产品与一般机械产品有较大区别,一般机械产品多倒楞倒角,而真空泵的楞角分明,很易伤手应多加小心,切记。千万别把楞角倒去。

3、检验是个细致活,每个细节都不要落掉,任何细微的地方都可能是问题所在,所以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4、不论是用汽油还是其他溶剂清洗的真空泵件,一定要等到汽油或溶剂彻底挥发了才能进行装配。真空泵油若与其他的油或溶剂或水混合会破坏其性能,影响真空泵的性能指标。胶圈要擦干净,仔细检查有无缺陷和裂纹,尺寸是否正确,尺寸不对将影响密封。凡是有加热位置的胶圈,每次拆卸清洗时必须换,比如油增压泵各个接口,装配时泵件同样需要轻拿轻放;紧螺丝时用力要均,要从对角紧起。动密封多用轴封,上轴封时要细心,先检查轴封本身有无缺陷,密封面是否平整,轴封簧弹性如何,在轴封内侧可薄薄地涂上一层真空脂,上轴封时用力要均,骨架轴封不要压偏了,偏了就会漏油、漏气,轴封簧别挤进去,没了轴封簧轴封就失效了。注意轴封与轴的同心度,有的泵是用对轮连接的,对轮的同轴性要求很严格,装配时要从轴的四面去量,保证平行一致。罗茨泵的对齿轮调整的关键是两个8型齿轮不相碰。

扩散泵的内壁和喷射塔清洗干净后最好用电力纺擦干。由于国内生产的扩散泵主要靠电炉丝的长短来控制泵油的温度,扩散泵油的注入量就需要考虑当地电网的实际情况来酌量增减。泵的口径大小不一样注油量也有差别,电网的电压低油可以减少2mm,只要是干净的钢板尺或铁丝都可以用来测量。由于制造和使用上的差别,扩散泵注油量仅供参考。

维修切记不可操之过急,故障没搞清楚就想当然的开始动手拆卸,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