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CAD软件中画完的图形看不到呢?

楼主(2019-06-24):
  在使用浩辰CAD绘图的过程中,当在画图时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命令行和提示都正常,不仅拖动的时候看不到预览效果,画完也看不到图形,如下图所示。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前图层被关闭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只要网上看一下图层列表,看看图层列表中当前显示的图层是否关闭了,比如网友发过来的图纸中当前图层被设置成了Defpoints,如下图所示。

  解决方法当然很简单了,就是设置其他图层作为当前图层或者将当前图层打开。网友图纸中的当前图层是Defpoints,这个图层默认是不打印的,因此不适用于绘图,最好在列表中选择另外一个合适的图层作为当前层,如果当前图层就是需要画图的图层,那直接将图层打开就好了。

  其实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图层的一些特性:

  1、图形是绘制在当前图层上。

  2、当前图层是可以关闭的。

  3、关闭的图层上是可以绘制图形的,只是图层上的图形不显示而已。

  关闭图层上图形的显示数据是会生成的,只是没有显示到屏幕上,不仅可以作为当前图层、绘图,而且全选(CTRL+A)的时候也会将关闭图层上的图形选中;而冻结图层上图形的显示数据不会生成,因此当前图层无法冻结,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关闭图层和冻结图层的区别。

  如果不清楚原因,可能会以为CAD出了问题,但其实原因和解决办法都是这么简单。如果画的图形看不到,但不是因为当前图层被关闭的话,就只能根据具体图纸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