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LC的控制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9-06-24):
本人有这样一个控制技术问题,请朋友们帮忙解决。方案可行的话,有咨询费哟^_^

如果有朋友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帮我一起解决其他问题,包括PLC编程等等。

有一组平行的铜丝,两端分别连接入PLC,这样每根铜丝就都可以通电。

另外有一根竹棍撞击铜丝。为了能够识别出竹棍具体撞击到了哪根铜丝,以便做下一步的控制,不知道

怎样做更合适?

我想这样的笨方法:把竹棍的一端包上导电橡胶,然后连线接入PLC,这样竹棍撞击到铜丝,就给铜丝一

个脉冲电压,PLC可以识别出这个电压,也就能判别出是撞击到哪根铜丝了。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现在想能够达到这样控制:竹棍最好不要连线到PLC,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在竹棍上加一点儿类似钮扣电池

等重量很轻的元器件,改造一下,以达到同样能识别竹棍撞击到哪根铜丝。

不知道我的问题是否说清楚了,请朋友们帮忙,拜托了。

网友A:
试一下,将PLC出入端的M接在木棍的后端纽扣电池负极,正极通过铜丝走木棍中心过,连接到导电橡胶上试试

网友B:
感觉这样的方式有点问题,你铜有多粗,会不会因为自身内阻过大,造成信号错误显示?

网友C:
直接用个压力开关做检测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的方式有点问题,你铜有多粗,会不会因为自身内阻...

铜丝有牙签那么粗,内阻应该不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个压力开关做检测就得了

什么样的压力开关合适呢?不太了解这个器件,能给推荐或者介绍一下吗?谢谢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将PLC出入端的M接在木棍的后端纽扣电池负极,...

现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不用导线连接木棍,而在撞击时能识别出撞击了哪根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你的原始功能需求说出来,你想到一半的思路让别人接下去...

整体功能是这样的:一排固定的铜丝,用竹棒来逐个敲击,挖需要准确识别出敲击在哪根铜丝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inguiyao  将你的原始功能需...

每组铜丝上面放一个按钮,或者限位开关,每敲击一下,限位开关导通一次

网友F:
没弄明白,或许我比较笨

网友G:
铜丝可以导通接入信号

网友H:
识别铜丝的作用是什么?铜丝之间的距离是多少,用接近开关安装在每根铜丝上,竹棍可以不用接触就能分辩出是哪个。

网友I:
本人菜鸟,一根铜丝可以做成两节式的吗,一端链接在PLC的输入点位,另一端接到COM端;竹棒头部可以加装一个金属块,触碰到一根铜丝中间断开出时铜丝接通PLC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一个铜丝接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i...

那就敲击不到铜丝上了. 每次敲击必须要敲击到铜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人菜鸟,一根铜丝可以做成两节式的吗,一端链接在PLC...

铜丝是两端固定的,不能截成两段.

网友J:
回复内容:我都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我也笨

引用 网友F:
没弄明白,或许我比较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Idlyer 的回复内...

那就这样,把竹竿头上,缠上铜丝,接通24v,以后每次敲击一次,然后导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

这样木棒就得有导线了.最好有不接导线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识别铜丝的作用是什么?铜丝之间的距离是多少,用接近开关...

识别铜丝大的作用是为了下一个动作,阻止铜丝振动位移. 铜丝之间距离大约3 厘米。

什么样的接近开关比较合适?体积不能太大啊。

网友K:
我们有专业的自动化团队,十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可以按您的需求进行自动化设计,控制系统规划、制图、编制PLC程序、编制触摸屏程序.   about_lz@163.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问学_23  识别铜丝的作用是什么?铜...

接近开关建议选型M8的,或者M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问学...

M8或者M6有什么区别?我太了解这些型号的意义。

网友L:
铜丝一端的固定安装弹簧,敲击时弹簧压缩,弹簧收缩端接近开关感应,接近开关接入PLC。可以试用不同弹力的弹簧,适应敲击力度,另一端也可以安装调节螺丝,调节张紧度。

网友L:
竹棒不需要与PLC连接,只要敲击哪一根铜丝,PLC就会获得对应的信号。

做好后记得给报个喜,获专利了要请客的!

网友M:
如果是标准品可以做个治具     PLC做个扫描程序就好

网友N(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