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T跟威博耐压仪通讯启动问题

楼主(2019-06-25):
  西门子200SMAT跟威博耐压仪通讯启动问题 已知 启动指令  是十六进制数AAFF30FF000000BB

请问在PLC程序 MBUS MSG P1 里面  Addr 这一栏怎么把这串十六进制数填进去呢

网友A:
参数地址 (Addr) 是起始 Modbus 地址。

  • 对于离散量输出(线圈),为 00001 至 09999

  • 对于离散量输入(触点),为 10001 至 19999

  • 对于输入寄存器,为 30001 至 39999

  • 对于保持寄存器,为 40001 至 49999 和 400001 至 465535

网友B:
不需要那么麻烦你那个是报文格式,有通讯地址就好了,直接写或者读就好了,那个报文自己写收发可以,这个是MODBUS的标注协议库

楼主:
仪器地址是255    直接写的话要写什么数据呢?

网友C:
这是MODBUS RTU协议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或类似软件连接到PLC的485通讯线上,监测PLC 发出的命令,直到修改地址值与你的命令行相同为止,这是个笨法

网友D:
表格上写的很清楚,楼主如果启动直接写32H就是行了。这么有通讯表格吗,直接照着写就行了。

已知 启动指令  是十六进制数AAFF30FF000000BB这个启动测试命令,根据楼主提供资料,如果要是想用这个命令,建议使用调试助手要发的命令,不是PLC写的命令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网友E:
根据楼主提供资料,如果要是想用这个命令,建议使用调试助手要发的命令,不是PLC写的命令

网友F(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