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交换机A型1200PLC连SMART触摸屏注意细节

楼主(2019-06-25):
最近发现很多客户反应,s7-1200/1500PLC通过交换机A与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连接不上,下面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1.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默认: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SMART LINE 触摸屏(HMI)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而且地址是大于200的)。

2.  S7-1200/S7-1500PLC的编程软件TIA Portal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优化的块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

3.连接 V4.0 以上版本的 PLC 时,需要将TIA Portal中的【设备组态】——【属性】——【连接机制】——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 PUT/GET 通讯访问打“√”

4. 博途中下面的“以太网地址”菜单栏里的“子网一定要添加,否则连不上。(在线模式时添加不了,得手动改成离线模式后才可以添加)

    注意:如果触摸屏中数据突然出现部分数据消失,请查看触摸屏的IP地址,这是因为DB块的部分数据没有显示出来。这时检查一下触摸屏的地址,如果IP地址最后一个段地址小于200的话,那么将触摸屏的最后一个段的地址改为200以上。这是因为交换机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电脑]和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注:上位机 IP 地址为:192.168.1.0-192.168.1.199SMART LINE IP 地址为192.168.1.200-192.168.1.255];只要最后一个段的地址小于 200,交换机就将该设备视为上位机[电脑]使用西门子 S7-300 TCP 协议,当地址大于等于 200 时就使用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以太网协议,并启动 V 区与 DB 块映射转换功能。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也刚采购个交换机,对于我这种新手而言,调试时真的要注意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也刚采购个交换机,对于我这种新手而言...

您太客气了,调试时先注意到我说的这些注意的地方,然后您再按照说明书的SWITCH值对应关系表,调试DB块是怎么对应V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也刚采购个交换机,对于我这种新手而言...



您先看下使用说明书,如果调试不成功的话,就按照这个来仔细的检查下。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是个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是个好人!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是个好人!

您太客气了,这样提前注意这些细节,调试的成功率也会增高。不用花费过多的时间,就能快速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嗯,如果项目上是可以用到的话,可以采购一个试试,很方便的,而且节省了很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