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减速电机如何确定定子槽数?

楼主(2019-06-25):
无刷减速电机如今已被各个行业应用的广泛,有些用户在咨询电机选型时会比较注重极对数,根据不同的应用,不同的性能要求,用户可以自行计算选择,但选择前必须明确极对数的意义。

下面小编介绍一个客户案例,客户要求电机外径57mm,性能要求明确,特别要求是电机要6对极即15槽,经工程师评估后推荐4对极的无刷减速电机BLDC57+G。

我们根据BLDC57+G无刷减速电机为例:

电机额定功率50W,电压24V,极对数为4P,定子外径57mm,内径27mm,定子铁心长度60mm,电枢计算长度为61mm,电枢绕组形式与定子的槽配合,电机采用直流电机加减速机构成,外形精美,后置编码器,外置驱动。

1. 绕组排布,无刷减速电机BLDC57+G的绕组是双层叠绕组,定子Y接 ,采用了双层短距分布绕组可以避免电机的绕组产生环流并可以削弱电动势谐波。定子绕组采用Y接 则可以大大减小电机的杂散损耗,使定子电流中不含3次和3次倍数的谐波,电子电流中亦不含偶次谐波。

2. 定子槽数的选择

当无刷减速电机固定时,槽数的多少决定绕线匝数的数量,加工制造商的难度,铁心饱和的程度以及对转矩的影响,槽数越多,可以降低气隙磁阻的不均与程度,减小由此产生的转矩脉动。由于电机槽引起磁路不均与而产生的转矩称为齿槽转矩,工程上一般采用定子斜槽一个齿距方法来消除。

我们根据用户的要求推荐更合适的电机,提出更合适用户的方案。

网友A(2019-11-13):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