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成型机出现加工误差要怎样处理???

楼主(2019-06-25):
线成型机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线材加工自动化设备,而在线材的加工过程对精度是有着较高要求,不然容易导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线成型机出现加工误差要怎样处理?

导致线成型机造成误差出现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既有人为操作问题,也有设备自身出现问题所导致,所以需要及时进行检查:

首先是需要是检查线成型机的刀具是否有出现损坏的现象,刀具损坏会导致加工达不到要求而出现误差的,若是这种现象造成的误差,那么重新更换一个刀具即可解决误差问题。

如果线成型设备在检查过程中,如果刀具没有发现损坏的现象,那就需要对线材进行检查,品质差的线材会影响加工的精准度,所以厂家需要做好线材原料的品质监控;

若此时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差,那就可能不是因为模具或者是平行度的问题,机器中的液压系统,平衡机构没有保证压力油,均匀进入左右的油缸造成的,那就需要进行调节;

调节方法是将线成型机工作方式调整到“点动调整”的状态,然后取下机器当中的模具,或者是其它的一些附件,这样可以让滑块停留在机械挡块上,然后将压力表调到需要的压力值上,其具体的做法是将线成型设备中百分表的表头压缩3-4毫米,踩脚踏让系统升压,在折弯机系统升压或者是系统排荷的时候,检查一下百分表时针偏移的情况,如果到了规定的数值就可以停止操作,这样就可以消除误差的情况!

以上是关于线成型机出现加工误差的处理方式,除了要检查设备的故障情况还需要注意操作方式,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误差的出现。东莞奥领数控目前可为市场提供多轴的高精度线成型机设备,能够高效实现高精准的线材加工,欢迎有需求的客户联系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