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走纸不准怎么办?

楼主(2019-06-25):
    最近经常接到客户反映条码打印机走纸不准,每次都是走一张半,或者打一张空一张,还有客户反映打印后的撕纸位置不对,这就是条码打印机的校准或者是打印模式出了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解决呢,远平条码给大家做了个简单的总结:

    1、请先确定纸张和碳带是否装好?

    一般在打印机的内部都有实线和虚线的标注,分别代表了标签的色带的走纸通道,如果出现走纸不准首先确定一下耗材的安装有无问题

    2、确定介质类型和打印模式是否正确

    条码打印机的打印介质分为连续纸和不连续纸两种类型,如果设置为连续纸类型,打印机是不识别纸张位置的,可以进入打印机

    或者驱动查看相应设置,打印模式则分为回卷Rewind、撕纸Tear off、剥离Peel off、切刀Cutter等模式,最常用的是撕纸模式Tear off,

    如果设置为剥离模式会造成打印之后回退的现象造成撕下位置不对,同样可以在驱动和打印机之中做确认,优先确认驱动,因为一般

    驱动设置是会覆盖打印机的设置的。如果是打印方式不对,比如热转印选择成了热敏是不会影响打印机找纸的,只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会报错,所以您在使用过程中注意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