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旋转编码器的四个技术指标

楼主(2019-06-25):
在选择旋转编码器之前,应对其使用场景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场景选择合适的编码器,以满足应用的要求。但是有一些基本技术指标须首先考虑:

1、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旋转编码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旋转编码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编码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员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厂扰信号。

编码器的灵敏度是有方向性的。当被测量是单向量,而且对其方向性要求较高,则应选择其它方向灵敏度小的编码器;如果被测量是多维向量,则要求编码器的交叉灵敏度越小越好。编码器灵敏度也就是分辨率。增量编码器定义为线数每圈,也就是一圈内增量的总数。

2、频率响应特性

旋转编码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编码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

编码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电气特性的影响,固有频率低的编码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

在动态测量中,应根据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以免产生过火的误差。

3、线性范围

旋转编码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编码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编码器时,当编码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线性度也叫精度是指实际位置和理论位置的接近程度。

但实际上,任何编码器都不能保证绝对的线性,其线性度也是相对的。当所要求测量精度比较低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将非线性误差较小的编码器近似看作线性的,这会给测量带来极大的方便。

4、稳定性

编码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编码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编码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编码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编码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编码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对温度,粉尘,水汽的抵抗能力必须考虑。

网友A:
感谢楼主,学习了,非常好的干货

网友B:
上文中,把“编码器”三个字都替换成“传感器”就差不多了,传感器的共性,而不是编码器的特性。某些描述与编码器相关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