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原因及方式

楼主(2019-06-25):
在变频器日常运行中,造成变频器维修过电压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会致使其内部功率模块直流母线电压过高:
(1)变频器维修因自身电源电压高。例如,燃煤发电厂的变频器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6KV,在机组运行中,电能出现较多过剩时,如果不及时对发电机组无功出力及时调整,会使变频器供电电压升高,有可能超过6.6KV。另外雷电引起的过电压或补偿设备在投、退时形成的过电压等,也会导致变频器过电压故障。
(2)电机负载对变频器的反向影响。变频器维修在调节变频器时出现电机实际转速比变频频率决定的转速高较多的情况,此时负载的部分机械能回馈到功率模块直流母线回路中,导致变频器过电压的发生。
(3)变频器控制回路故障,误发变频器过电压故障。控制回路故障,误发故障信息,不仅在变频器维修中会出现,在其它设备维修中也很常见。因此,在变频器报过电压故障时,变频器维修时要仔细分析查找原因,有时候可能因为控制回路一个很小的元件故障损坏或现场瞬间一个高频干扰,都有可能引起变频器过电压误报警,甚至导致变频器跳闸。

变频器维修中间直流回路问题导致过电压的解决方法:
(1)变频器维修时在电源的输入侧增加隔离变压器或电抗器,可以有效缓解因供电系统受到冲击、雷电波浸入而对变频器正常运行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
(2)结合变频器维修实际运行情况,在得到变频器厂家认可的情况下,适当改变变频器设置参数,限定变频器调节速率,防止负载向变频器回馈能量。
(3)适当增加中间直流回路中的电容容量,以达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另外还要做好变频器维修备品备件的储备,对于已投运一定年限的变频器,如发现有老化痕迹的模块,要有计划地进行分批更换,以增加变频器运行的可靠性。
(4)在维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变频器功率模块输入电压。降低输入电压,要考虑调整供电母线电压,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例如,通过调整,使高压厂用母线电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在6.3KV 左右。另外可通过变频器维修时移动相变压器分接头接在+5%位,以达到适当限制变频器输入电压的目的。
(5)提高变频器控制电路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减少误报警情况的发生。http://www.cncswx.com
(6)多余能量泄放回路电阻在变频器维修时要适当的增加。考虑到变频器电阻工作的稳定性,可以选择功率稍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