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动position和速度求误差

楼主(2019-06-25):
图片里:电机的位置stepgen_position_cmd代表电机的期望位置,stepgen_position_[i]代表电机的实际反馈位置,(i=0,1,2,3代表四个轴),我的问题是:速度v 直接就是new_positon_cmd -data.old_postion_cmd[i],为什么没有除以周期fperiod,用粉色矩形框围起来的公式含义到底是什么含义?小女子谢谢了。

网友A:
速度v 直接就是new_positon_cmd -data.old_postion_cmd[i],为什么没有除以周期fperiod,

这个是好问题,我也没看明白,大概要找原作者请教了

用粉色矩形框围起来的公式含义到底是什么含义?

似乎是在预估误差

楼主:
我看了一周,也没看懂,呵呵

楼主:
只有代码没有文档可以参考,所以理解得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