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切粒机常见故障类型及维修方式

楼主(2019-06-25):
用户在操作使用水下切粒机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会导致设备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般来说,水下切粒机常见故障类型及对应的维修方式有哪些呢?下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1、主电机扭矩过高

原因分析:油润滑系统故障,主电机输出轴与齿轮箱出入轴对中不良,电机及离合器振动等原因都将损坏主电机轴承,导致扭矩过高。此外,喂料负荷过大或物料熔融不良也都会导致主电机扭矩过高。

解决措施:定期对润滑油系统进行检查、清洗,用振动测量仪和红外测温仪对主电机轴承进行测量并形成趋势图。如果超趋势值,则测定主电机空转电流值或功率值是否超规定值,判断是否应更换轴承。定期检查主电机输出轴与齿轮箱输入轴之间的对中状况,首次开车或更换轴承运行三个月后必须检查对中情况。进行电气测试检查,确定转子不平衡的原因;对离合器进行振动速度测试,如果超出规定值则应重新调整动平衡。定期对筒体加热、冷却系统进行检查,保证物料受热均匀熔融充分。

2、主电机扭矩过低

原因分析:喂料系统故障使双螺杆空转将导致主电机扭矩过低。

解决措施:检查判断添加剂系统或主物料下料系统是否有故障,清理堵塞点。

水下切粒机常见故障类型及维修方式

3、摩擦离合器故障

原因分析:主电机瞬间启动电压过低,摩擦盘、摩擦片过热,摩擦盘与摩擦片老化,摩擦盘的空气压力过低等原因都能导致离合器脱开。

解决措施:主电机启动时,应避开用电高峰,降低喂料负荷量,重新启动的间隔时间短为30分钟;在夏季时,反覆两次以上启动主电机时,更应延长间隔时间或用风扇强制降温。用仪表风吹扫并用抹布擦净摩擦片和摩擦盘表面灰迹,如果磨损较重或表面出现“玻璃化”现象时,应更换摩擦盘、摩擦片。确认空气压力值是否能使摩擦盘与摩擦片相贴合。

4、熔体压力高

原因分析:过滤网目数高,聚丙烯粉熔融指数低且喂料量大,各段筒体温度低使物料熔融不彻底,模板开孔率低使机头物料挤出受阻等原因都能导致熔体压力过高。

解决措施:生产低熔融指数产品时,应使用低目数的过滤网,增加节流阀开度以减少背压;及时更换过滤网,监控各种添加剂的质量及聚丙烯粉料中灰份含量。降低喂料负荷量。在不影响挤压产品质量的条件下,提高各段筒体温度,使聚丙烯熔体温度提高,加大物料流动性。挤压机停车之后,提高机头温度并恒温一段时间后,彻底冲洗清理模板。

以上就是对水下切粒机常见故障类型及对应维修方式的介绍了,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水下切粒机的内容,请关注华辰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