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中同一个尺寸用不同的样式标注的数值不一样?

楼主(2019-06-25):
  在使用浩辰CAD绘图的过程中,为什么图中的一个尺寸在图中标注的尺寸值是4400,而用另一个标注样式标注时却是4398?其实两种标注样式标出的数值不同不止设置舍入值这一种情况,还可能是测试了标注的测量单位比例(或叫线性比例),又或者是直接修改了标注值,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一、修改了标注样式的舍入值

  CAD标注的舍入值类似于四舍五入,但这个舍入值的设置可以更随意,可以是3、5、2.5等任意数值,设置了舍入值后,标注的测量值会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变成舍入值的倍数,如下图所示。

  需要设置舍入值的情况有两种:

  1、图纸绘制不精确,有小的误差,希望直接就能标注出我们需要的数值,比如哪位网友的图纸中图形测量的实际尺寸就是1398,但这个尺寸应该是1400,如果要改图形尺寸,牵一发而动全身,太麻烦,于是画图的人就将舍入值设置成5。显然这种方式不是我们推荐的,希望大家精确绘图,不要用舍入值来作为补救手段。

  2、图纸尺寸是精确的,但根据需要人为设置舍入值来人为调整标注精度。

  如果发现测量值跟标注值有比较小的偏差,可以检查一下标注样式是否设置了舍入值。

  二、设置标注的精度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设置标注的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个就是真正的四舍五入了。如果标注尺寸不是整数,标注样式的精度不同,显示的值也会不一样。

  比如上面截图中我们将舍入值设置成2.5,如果此时将精度设置为不保留小数的话,标注也会发生变化,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前面截图中样例尺寸显示为17.5的变成18。

  至于精度设置为小数点后几位,就看图纸的要求了。

  如果图中图形尺寸本身就是整数值,舍入值也是整数值,而标注样式里又设置了消除后续零时,设置成不同精度对标注值不会有影响。

  三、设置了标注的测量单位比例

  如果两种标注样式的测量单位比例(特性面板中叫线性比例)不同,标注出来的数值也会不同,但两者会有一定倍数关系。

  当图形不是按照1:1绘制的时候,标注样式就需要设置测量单位比例,这样可以保证标注出来的尺寸是图形的实际尺寸。

  还有一种情况,图纸是按1:1绘制的,但不想按照当前单位来标注,比如图中是按毫米为单位来画的,但希望标注成米,就需要将标注测量单位设置为0.001。

  如果遇到两个标注样式的数值呈一定的倍数关系,就可以打开标注样式对话框,看一下“测量单位比例”设置是否不同,如下图所示。

  有时候标注样式并没有修改,只是单独在特性面板修改了线性比例或在标注前调整了DIMLFAC变量的数值,也可能导致标注的测量单位比例与其他标注不一样。

  四、布局空间标注是否关联

  这个其实跟标注样式无关,就是同一个标注样式,当在图纸空间标注模型空间图形时,如果用选择对象或者捕捉点的方式来标注,标注会自动与图形关联,标注同时会自动根据视口比例来设置测量单位比例(线性比例),如果选择对象或捕捉点,标注不与模型空间的图形关联,标注就不会设置测量单位比例。

  如果想让布局中关联或不关联的标注的测量比例一致,可以在标注样式对话框里设置测量单位比例时勾选“仅应用到布局”。

  五、手动修改了标注值

  在浩辰CAD高版本双击标注文字就可以直接修改,低版本输入一个ED后也可以编辑。有时标注样式的比例、精度、舍入值都相同,但重新标注时发现跟图纸中的尺寸值不同,就可以用LI查看一下标注是否设置了文字替代。

  手动修改标注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1、图形未按精确尺寸绘制时,又不想重新绘制或修改图形,图形跟实际尺寸相差有点多,用设置精度和舍入值无法解决时,只能手动修改标注值了。

  2、图形有几种不同的尺寸规格,图形类似且绘制的图形只是示意性质的,绘制一种规格后,另一种规格可以复制并改一下标注尺寸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特殊需要,一般不建议手动修改标注值。

  上面是我总结的几种情况及解决方法,不知道是否有遗漏,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