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小弟初学。跪拜了。三台排水水泵轮换运.

楼主(2019-06-25):
各位大佬,小弟初学。三台排水水泵轮换运行,当水池水满了,启第一台泵抽干,停泵,再有水时,启动第二台泵,抽干,再有水,启动第三台泵。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同时启动三台泵。望那位大哥给个思路,或者梯形图。谢谢!!

网友A:
用液位比较,每台泵启动过做个标记记下不就可以了

我不来你结个屁婚啊🌺。

网友:
我用最笨方法写了一段,你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最笨方法写了一段,你看看能不能用

-------------------------还没试,先谢谢大佬

网友C:
2楼的程序是可以,但是如果用浮球液位的话,如果出现波动情况,实际使用中还是会有问题,所以液位传感器还是需要加一个滤波时间,保证波动也不会造成水泵误启动

网友D:
二楼的程序有问题,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