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变频器通讯方式给定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9-06-25):
请教各位,现在我设置了ABB ACS510的通讯参数,目的使用硬接线的方式启停,通讯方式给定频率和读取一些内部参数,现在的情况是在变频器停止的时候,给定频率是可以通过Modbus方式修改的,在控制盘的右上角可以显示我给定的频率,一旦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该变频器只是以固定频率运行,控制盘右上角给定显示0%。无法通过通讯的方式修改频率设定。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通信问题带来的弊端,485通信属于半双工,不能同时收发数据,估计是你数据此刻没有写到变频器。

网友B(2019-09-10):
这个肯定是你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地址,或者是哪里错了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一起讨论特别的浙江区域的我的13588284471

网友C(2021-07-15):
我现在也是遇到给定频率问题,是PLC给定20HZ,变频器显示20.5,不知道这个0.5是怎么来的

网友D:
查一下手册,硬线接入应该要定义接入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