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1与IAI电缸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9-06-25):
两个问题:

  1. M251的串行端口RS485如何与IAI控制器的SIO口连接,我将M251的串行端口的4 5 8针脚连接到SIO口的1 2 7针脚,为啥没反应啊?软件上的通讯速率啥的都设置一样了

  2. 读取IAI电缸的位置信息,说明书上给的这个位置信息,Somachine上如何设置才能读到啊,请大神赐教,信谢谢

网友A:
两个通讯485是怎么连接的  最好也附上图

网友B:
前提是硬件接线不要错,+,-接线不要错,接好以后,可以用MODBUS调试助手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到数据,双边通信主要参数设置要匹配,比如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通讯485是怎么连接的  最好也附上图

中间的那张图就是连接方式,IAI控制器的SIO口的1,2,7针脚直接接在M251串行端口的4,5,8针脚,分别对应接收,发送,GND。不过,接上后,通讯没有成功,所以很纳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两个通讯485...

你可以用调试助手先试试通信,排除接线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两个通讯485...

你是按照图接的吗  可以先测试一下通讯

网友C:
串口助手看下能不能通上

网友D(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