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25):
问一下大家,为什么我用Modbus通讯的时候不论485的端口有没有连线程序都不报错

网友A:
200的好像是不会报错。

网友B:
你那是200SMART的吗。如果是,查看帮助手册有个错误代码就可以看到一般会报 06  还有一些参数设置错误,就是轮询没有做好, 正处于忙处理当中。应该做好每个的读写指令的轮询及填写认真的通讯参数,就可以了。而且通讯程序一般来说都是固定的,按照格式去套即可

网友C:
能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吗?是不是你端口号选1了,硬件端口根本不存在

网友D:
正面楼主的通讯程序,根本没有通讯上,如果通讯上了,会报一些错误。

楼主:
我是200smart,我感觉PLC和我的仪器根本没有通讯上,但是Error端口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楼主的通讯程序,根本没有通讯上,如果通讯上了,会报...

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呢,程序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正面楼主的通讯程序,根本没有...

程序没有问题,看看仪表设定是不是和程序上一样,

例如波特率和奇偶效验,还是没有效验

注意:Modbus RTU 主站指令库使用了一些用户中断功能,编其他程序时不能在用户程序中禁止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那为什么没有通讯上,但是程序不会报错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使用modbus rtu的调试软件测试

程序块看指令的错误代码是否有错误提示

网友E:
不可能没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F:
有时候就是这样,不一定报错,超过其报错范围了,自己从硬件接线到软件编程都仔细看一遍把

网友G: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通了再连接上PLC

网友H(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