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53变频器,高手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AB753变频器内部直流24VDC,2.4A 散热风扇不定期的坏导致变频器超高温故障,有的是风扇翅折了有的是线圈短路,问大神什么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注意供电使用要求,是否符合国内电压、频率,美国人的东西电压频率是有差异的,尽可能达到要求。

网友B:
估计是风扇供电系统出问题了,如果老是坏,建议找专业维修的人看看,要不然后面后果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