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FC51变频器超频设置

楼主(2019-06-26):
请教一下丹弗斯FC51变频器如何调整变频器上限,50-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参数设置指南吧https://wenku.baid...

您好,我根据设置指南调整了1-23电动机频率和4-14电动机速度上限,但是调节电位计旋钮最该还是只能达到50HZ

网友B(2020-06-0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下参数设置指南吧https://wenku.baid... 内容的回复!-------------------------您好,我根据设置指南调整了1-23电动机频率和4-14电动机速度上限,但是调节电位计旋钮最该还是只能达到50HZ

修改一下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