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常见故障(二)

楼主(2019-06-26):
14、三菱SP-VF求救,我这有一台电梯在正常中就坏了.所有的内选按钮都亮,电梯层层走,到一层停了再走,刚才停的那层又亮,电梯就是这样重复的走
解决方法:把轿箱操纵盘搬到机房试一下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我把操纵盘在按回轿内一切正常问题解决了。估计是轿箱操纵盘串行接口接触不良产生了干扰。

15、三菱门机故障求助,一台三菱SPVF电梯,出现了门机不转动(不能开也不能关,但门电机有电通到了,只是动不了),控制柜有关门信号,手动关好门后电梯能走梯,检查进门电机的三根线电压分别为56、28、28,进门机闸刀开关电压为105,门机板和其它梯对换了,板是好的
解决方法:后来详细检查,发现是门机缺相。

16、三菱GPS-II故障求助,我单位有一台三菱GPS-II电梯,故障现象是:电梯运行的过程中有急停,然后自动平层,发现P1板上的SWDT指示灯不亮,然后电梯就无法运行了。重新送电后,电梯自动写程序,之后电梯有正常了
解决方法:更换P1板后恢复正常。

17、三菱SPVL求助,一台18层站的SPVL电梯最近总是平凡的烧大功率晶体管的情况,温度保险是好的,驱动板也换过几块了,大电容也更换过,可电梯运行几天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解决方法:更换E1板后正常。

18、三菱SP-VF故障求助,求助三菱SP-VF电梯3层3站。故障状态。电梯停在一层但不平层偏高。没有显示。接通安全回路,轿厢内马上发出超载响声,机房显示1楼不停闪烁。电梯就是不会走。
解决方法:是安全继电器坏了。还有后门的门机皮带磨损严重。有很大的烧焦味。

19、一台三菱VVVF电梯原来正常,从今年三月份开始起经常在运行中突然急停车,并且在出现故障时连层站显示都灭掉,轿厢照明正常,一般五六天发生一次这样的故障,故障时电梯位置没有规律性,对运行方向也没有规律性,检查过供电电源并更换过供电电缆和开关,按照调试大纲测量各种电压都附合要求,安全回路也正常,这个故障一直解决不了 。
解决方法:把P1 E1 W1板上的输出针脚烫了一遍到现在一直没有再出现那个故障 。

20、求教GPS_2门机,调一台GPS_2电梯门机,开关门速度调好后运行几次或锁梯再开梯则门机
速度会发生变化,怎么也无法固定下来
解决方法:轿门门锁开关与光电开关动作距离分别是9、5

21、一台三菱GPS-2客梯,共32层,1楼至5楼中间无停站,有两个检修门,电梯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用户反应有时运行在6楼至7楼时,电梯突然停止,然后反平层至1楼,然后一切正常,有时又在7楼或8楼时又出现上述现象,就近/平层,每天大概都在晚上6点左右出现一次,门锁,各开关,检修门开关,门球,门刀等安全回路多检查过了,P1板及门机板都换过了,故障仍旧,用户意见很大,注这工地有三台并联梯,就这台有问题,应排除380V电源问题
解决方法:问题现已解决了,重做了称重,这几天没有发现故障!

22、hope的电梯运行一段时间电梯就突然停止,故障原因:外乎无显示、轿内指示灯不亮、按键也不起作用、机房七段数码显示EB向轿内传输有差错。我经过多方打探才知道是轿内SBC-C的芯片有问题,更换以后正常。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三菱电梯的资料哦。Fengdihuj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