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怎么显示数值

楼主(2019-06-26):
我做了一个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加减速的程序,是用的欧姆龙CP1H-XA40DT/D,用的是SPED指令,高速脉冲输出,因为有加减速(控制脉冲输出的频率),所以我想在台达的触摸屏上面能够显示脉冲输出的当前值。

我是这样设置的 ,每次运行 ,脉冲输出值那个显示框都是黑屏 或者没反应。

求助怎么在触摸屏上面显示数值

网友A:
360截图20190626111228718.jpg楼主选的那个,怎么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感觉楼主选的元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感觉楼主选的元件不对

我找到你这个了,我先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感觉楼主...

好的,有问题,我们在讨论

网友B:
使用数值显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

网友C(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D:
是不是触控屏上用数据功能,软元件用d

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