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0中Modbus仿真通讯

楼主(2019-06-26):
  1. 自己在S1200 Modbus仿真通讯中使用Modbus RTU(块位优化)指令进行通讯,经过Modbus_slave从站的状态字一直在7000和8280(读取模块时进行否定确认)之间跳转。Slave-8280.PNG

  2. 之后自己用Modbus指令(块优化)进行仿真通讯,结果通讯指令一直显示8180(端口ID值无效)。Modbus.PNG

    跪求这两个问题解决措施?

网友A:
仿真只能作为参考用,尤其是通讯,更不能作为实际执行程序。

建议楼主进行实际验证后,在来提出问题,我们进行分析

网友B:
最好是有硬件,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我估计是你的数据那块写的格式不对,用modsim测试应

网友D:
通讯最好使用第三方软件或者实际硬件测试,逻辑控制程序可以使用仿真验真

网友E:
我们有专业的自动化团队,十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可以按您的需求进行自动化设计,控制系统规划、制图、编制PLC程序、编制触摸屏程序.   about_lz@163.com

网友F:
最好少用仿真搞这个,有时候仿真未必是万能的

网友G(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H(2019-12-18):
同样遇到这样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