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维修欠电压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9-06-26):
高压变频器发生欠电压故障容易对变频器造成过载或过流故障或影响变频器控制回路的正常工作。
高压变频器维修引起变频器电压严重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变频器维修因工厂供电电压低。例如,燃煤电厂中,每一段6KV等级的供电母线上,往往并连接着30个左右的负载,其中就包含使用高压变频器的电机负载。如果该段母线上有大容量电动机(如电动给水泵)启动,启动期间会使供电母线电压有明显下降,假如供电母线电压又处在较低水平,那么会引起变频器欠电压保护,而不能正常工作。http://www.cncswx.com
②变频器维修因其内部功率模块输入电源缺相。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包括三相交流输入侧熔断器可能熔断或接线松动等。

高压变频器维修欠电压故障的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在工厂基建时或者工厂生产技改时合理选择适合工厂的变压器容量。在实际变频器工作运行情况下,如果同一供电线路下变频器周围存在频繁启动的大容量用电设备,如果工厂使用变压器容量较小,就可能导致供电电压下降幅度较大,从而影响变频器正常工作。
②变频器维修加强欠电压检测电路的可靠性。变频器欠电压检测的原理同过电压检测相同,基本注意事项上也相同。因为变频器欠电压故障的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因此变频器要求欠电压检测电路抗干扰性必须要强,以减少因为干扰因素而导致变频器误报欠电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