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开路故障

楼主(2019-06-26):
1.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故障的检查

(1)回路仪表指示异常降低或为零。如用于测量表计的电流回路开路,会使三相电流表指示不一致、功率表指示降低、计量表计(电度表)不转或转速缓慢。如果表计指示时有时无,可能是处于半开路(接触不良)状态。

将有关的表计指示对照、比较,经分析可以发现故障。如变压器原、副边负荷指示相差较多,电流表指示相差太大(经换算,考虑变比后),可怀疑偏低的一侧有无开路故障。

(2)电流互感器本体有无噪声、振动等不均匀的异音。此现象在负荷小时不明显。开路后,因磁通密度增加和磁通的非正弦性,硅钢片振动力很大,响声不均匀,产生较大的噪声。

(3)电流互感器本体有无严重发热,有无异昧、变色、冒烟等。此现象在负荷小时也不明显。开路时,由于磁饱和严重,铁心过热,外壳温度升高,内部绝缘受热有异味,严重时会冒烟烧坏。

(4)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端子.,元件线头等有无放电,打火现象。此现象可在二次回路维护工作和巡视检查时发现。开路时,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产生高电压,可能使互感器二次接线柱、二次回路元件线头、接线端子等处放电打火,严重时使绝缘击穿。

(5)继电保护发生误动作或拒绝动作口此情况可在误跳闸后或越级跳闸事故发生后,检查原因时发现并处理。

(6)仪表、电度表、继电器等冒烟烧坏。此情况可以及时发现。仪表、电度表、继电器烧坏,都会使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不仅是绝缘损坏)。功率表、无功功率表、电度表、远动装置的变送器、保护装置的继电器等烧坏,不仅使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同时也会使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应从端子排上将交流电压端子拆下,包好绝缘。

以上现象,是检查发现和判断开路故障的一些线索。正常运行中,一次负荷不大,二次无工作,且不是测量电流回路开路时,一般不容易发现。运行人员可根据上述现象及实际经验,检查发现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故障,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2.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故障的处理方法  检查处理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故障,应注意安全,尽量减小一次负荷电流,以降低二次回路的电压。应戴线手套,使用绝缘良好的工具,尽量站在绝缘垫上。同时应注意对照符合实际线路的图纸,认准接线位置。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一般不太容易发现。巡视检查时,互感器本体无明显象征时,会长时间处于开路状态。因此,巡视设备应细听、细看,维护工作中应不放过微小的异常。

(1)发现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应先分清故障属哪一组电流回路、开路的相别、对保护有无影响等,并向调度汇报,解除可能误动的保护。

(2)尽量减小一次负荷电流。若电流互感器严重损伤,应转移负荷,停电检查处理(尽量经倒运行方式,使用户不停电)。

(3)尽快设法在就近的试验端子上,将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再检查处理开路点。短接时,应使用良好的短接线+并按图纸进行。

(4)若短接时发现有火花,说明短接有效。故障点就在短接点以下的回路中,可进一步查找。

(5)若短按时没有火花,可能是短接无效。故障点可能在短接点以前的回路中,可以逐点向前变换短接点,缩小范围。

(6)在故障范围内,应检查容易发生故障的端子及元件,检查回路有工作时触动过的部位。

(7)对检查出的故障,能自行处理的,如接线端子等外部元件松动、接触不良等,可立即处理,然后投入所退出的保护。若开路故障点在互感器本体的接线端子上,对于10kV及以下设备,应停电处理。

(8)若是不能自行处理的故障(如继电器内部),或不能自行查明故障,应向上级汇报,以便派人检查处理(先将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或经倒运行方式转移负荷,停电检查处理(防止长时间失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