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密闭式冷却塔要注意这八个问题

楼主(2019-06-26):
如何才能在使用密闭式冷却塔的过程中,保证其高效率低耗能的运转,这就需要了解一些使用注意事项了。通常情况下,用户会比较关心密闭式冷却塔的使用环境、配置情况、流体的兼容性、喷淋系统要求、水质、容量、防冻等问题,而忽略一些细节工作,但其实这可能才是影响设备运行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在使用密闭式冷却塔时要注意以下八个问题:

一、闭式冷却塔使用环境的要求

1.应避开酸性排气、爆炸性粉尘、严重煤烟、超量水蒸气的场所;

2.安放在建筑物旁边,应与进风口保持足够的距离(0.5-3M,根据型号而定);

3.安放在井式围墙里,应警惕湿热空气回流造成排热故障,特殊环境可考虑引风装置。

二、闭式冷却塔配管的问题

1、配管、泵阀应安装在冷却塔运行水位以下,防止溢流和空气吸入;

2、考虑设备安放位置时,应有足够的水泵扬程,应该考虑沿程的压力损失和冷却盘管的压力损失;

3、流体冷却的接口法兰压力设计为1Mpa,所有管道应考虑吊架或支撑;

4、管道焊疤要清理干净,避免运行中造成堵塞。

三、充分考虑流体的兼容性

闭式冷却塔需要冷却的流体(气体),必须与冷却盘管具用兼容性,否则会导致盘管的腐蚀。例如制冷剂氨与铜管不兼容、盐水碱水与碳钢管、铜管不具兼容性。

四、闭式冷却塔容量的控制

1.对于多台运行闭式冷却塔(蒸发冷),可变化塔的运行台数;

2.对于多台风机的闭式冷却塔,可变化风机运行台数;

3.改变风机的运行转速或变频控制;

4.变化喷淋水量。

密闭式冷却塔

五、闭式冷却塔喷淋系统的要求

随着闭式冷却塔(蒸发冷)的运行,部分水的蒸发,水中的矿物质和其它的杂质遗留下来积聚在水槽里,因此必须定期检查水质,定期排污清洗,这样能较好的控制水质和防止结垢。水槽的清洗一般建议夏天每周1次,冬天二周1次;

喷淋水质要求:参照GB50050-95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水质特别差的地区,应考虑净化(软化)处理,需加药处理的,水槽建议使用不锈钢材质。

喷淋系统防冻需考虑以下2种方法之一:

①设置室内保温水箱(如右图)该水箱有足够的容量,停机时可把喷淋水全部回集水箱保温保存。

②在喷淋水槽里设置加热器,一般采用浸没式电加热器(在喷淋泵的吸水位置);系统停止运行时,把喷淋水排放干净。

六、闭式冷却塔排气和流体的密闭系统运行

铜管作为冷却盘管的可考虑全封闭或半封闭都可;钢管作为冷却盘管的,必须全封闭运行,管内气体可以在管路的致高点安装自动排气阀,当气体压力达到设定值阀门打开气体自动排除,也可以加装手动排气装置,作用相同。

作为蒸发冷式冷凝器的系统应注意,系统中不凝性气体的存在将明显降低蒸发冷的换热效果,造成冷凝压力偏高,因此必须经常进行空气操作,特别是制冷机吸气压力为负压的低温系统。当冷凝压力明显偏高,可采用快速直接排气法,将与蒸发冷连接的管路阀门全部关闭,将放空阀打开不通过空气离器分离,将制冷剂与空气混合气体放掉一部分,直到压力降到正常值便可。

七、闭式冷却塔补充水

密闭式系统的循环水,应符合生产工艺对水质的要求,采用软化水、除盐水或冷凝水等。

八、闭式冷却塔的冷却盘管的防冻问题

1、加防冻液:用户当地低环境干球温度(气温)为-10℃时,应添加20-30%高含量的防冻液,以实际不结冰冻结为准确,用户灵活掌握。

2,停机前(长期不用)使用压缩空气将冷却器内的水吹干:先将冷却器中的水排放掉,然后将压缩空气接在排气孔处打入,从排水口将残余水分排除。

3,电加热处理:如果环境温度只有0℃左右,可以考虑在管路上或循环水箱上加电加热器或其它热源。

另外注意

1、当长期不用设备时,请将喷淋槽中的水排放干净,同时将喷淋泵泵体内的水排放干净。

2、当长期不用设备时,请将不锈钢水箱中的水排放干净,同时将主循环水泵泵体内的水排放干净。

3、必须考虑所加化学物质是否对中频电源及连接管道有兼容。

只有在使用密闭式冷却塔的过程中,注意以上问题,才能发挥出设备的性能优势,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其高效运转,了解更多闭式冷却塔选型方面的内容,欢迎前往无锡佳禾冷却设备官网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