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水下切粒机要从哪几方面入手?

楼主(2019-06-26):
为了确保水下切粒机的正常运行,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就要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工作,一般来说,检查水下切粒机要从哪几方面入手呢?下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1.检查水温与流量

水温直接影响到铸带的冷却程度,冷的越透彻,铸带的抗弯刚度越高,反之就越低,而不同的抗弯刚度铸带要求的切割间隙将不一样的,抗弯刚度高的所允许的切割间隙可大一些,抗弯刚度低的,要求切割间隙就小一些,那么当切粒机一旦运行起来,切割间隙是无法调了,如果铸带冷却效果不好时,对原来的切割间隙相对来说就显得偏大了些,这时切出的切片就会带毛刺,严重时还会出现粘刀料。经常检查三股水流量和喷嘴效果,及时发现歪斜、堵塞等情况。

检查水下切粒机要从哪几方面入手?

2.检查气源压力

通常情况是查看气源表压力值,一般在6Kg左右,但是气缸是否正常工作不太好判断。如何判断呢?我们只要判断启动板上铸带条的晃动就可以看出气缸压紧力存在不足,由于前引料辊工作时是浮动的,由左右各一只气缸顶着,气缸对铸带产生作用力的同时,也承受铸带的反作用力,正常时该作用力是平衡的,但当气缸内气体压力不足或漏气或活塞被脏物卡死时,刚气缸对前引料辊的压力就显得不足,进而造成引料所需的摩擦力不够,这时,引料就显得软弱无力,铸带呈晃动态势。

3.巡查切片外观

主要检验切片有无毛刺、气孔、棱形、超长、肥厚、细小、并带等,一般来说毛刺与棱形切片的产生主要是刀具磨损,在切削点的刀刃上形成凹塌,使刀刃尖失去锋利性,并且,此时还会切割间隙增大,从而造成毛刺切片或超长切片的出现。而气孔切片主要是前置设备漏气所至,比如泵轴封、裤衩阀等处负压区泄漏。 切片颗粒显得肥厚或者碎小就要考虑到切粒机的匹配速度,如果切粒机转速慢于匹配速度,就会产生肥厚切片,如果切粒机转速高于匹配速度时,切片粒子的长度就会随增加的程度而相应减小,严重时可出现米粒一样的碎小切片。

因此,我们在检查水下切粒机时要着重检查它的水温、流量、气源压力以及切片外观,这对水下切粒机的运行状态有着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