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4ES/COM1通讯

楼主(2019-06-26):
台达资料说DVP24ES/COM1口是RS232通讯,只能作为从站,如果上位机通过com1用Modbus RTU协议与PLC通讯,需要设置什么?编程软件还能通过COM1与PLC连接吗?

网友A:
上位机协议和PLC不一样,建上位机电脑上加232通讯板但是楼主上位机距PLC有多远。

编程口还可以与PLC链接,但是每次需要拔下与上位机通讯线,然后再连接PLC,当然如果上位机的电脑,就不用了。

个人表示疑惑,台达PLC有232通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协议和PLC不一样,建上位机电脑上加232通讯板...

楼主:
也说不上上位机,是个采集网关,安装在现场,距离肯定短,自己写的采集代码,协议灵活多变(比较想用Modbus RTU,因为简单,且现成的),数据通过4G网络再上传到云平台。我的意思是PLC使用Com1口,作为Modbus RTU从站,网关发指令到PLC,采集需要的数据,该PLC有485口,但是已经被占用了,不得已才用这种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谢谢大佬!

网友B:
可以用编程口进行通信,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要经常拔插。

网友C:
市面上有卖一些模块,可以通过编程口进行转换,直接进行MODBUS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说不上上位机,是个采集网关,安装在现场,距离肯定短,...

不行的,那个232口是给扩展模块用的,不能最为采集口,建议从编程口采集。

至于楼主说的那个采集网管,没有问题,这个方案很好。

网友D:
这款不是还有支持485的吗

网友E(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