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T数据传送报错

楼主(2019-06-26):
求助  这串16进制数据传送 编译的时候报错 提示局部变量未定义  是不是有专门的字符存储区呢

网友A:
应该如下图这样进行发送

而且你使用的是字节,不能发送这么长的数据

楼主:
要分段传送进去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B:
16#  进制请这样写

网友C:
是的,得分段传送

引用 楼主:
要分段传送进去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D:
建议楼主使用使用BLKMOV_D指令试一试 另外楼主格式不对,请按三楼的写法

网友E:
加16#兄弟那是16进制

网友F:
格式不对!!!

网友G:
首先要知道输入什么格式数据,多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H:
希望这个文档是我所想要的!

网友I(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