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T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26):
用的485 x20  这个口  MBUS CTRL  块里 的port  应该填0  还是1  ?

网友A:
你应该填0是CPU集成的RS485通信口,1是扩展信号板的通信口

网友B:
捕获.PNG填写0,是自带端口,1是扩展模块

网友C:
参数“端口”(Port)设置物理通信端口(0 = CPU 中集成的 RS-485,1 = 可选 CM01 信号板上的 RS-485 或 RS-232)。

网友D:
本地端口是0,扩展是1,你直接F1帮助里面,介绍很详细

网友E:
现在接的用0口

楼主:
通讯上了  谢谢大家伙

网友F:
这只有一个COM口肯定是零呀,,,

网友G:
填0,帮助有说明

网友H:
应该是0,只有一个口

网友I:
看热闹路过,学习了!

标题SMART少一个R

网友J:
这个看看硬件配置就可以了,不过有看的时间,发在论坛时间会更快,真聪明

网友K(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