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编码器位置反馈

楼主(2019-06-27):
请教一个问题:

伺服电机转动时,从驱动器中实时获取编码器的位置反馈值,此时获取到的编码器值相对于电机的真实位置是否会有滞后?

网友A:
一般没有,如果滞后太多,这样的方式早就淘汰了,一般好一点的光电开关都感觉不出滞后情况,更别说伺服编码器了

网友B:
滞后肯定时有的,主要来自驱动器对实际编码器信号的的接收换算再输出的过程。一般的增量信号,如果您的线长已经到了需要考虑延迟的程度,您还是先考虑信号衰减吧。

这个延迟时间,没见哪个厂家标注过,普通用户也没有条件实际测试。从一些应用中的误差、偏差数据来感觉,这个延迟一般在毫秒以下。至于是几个微秒、几十个微秒还是几百微秒,感觉上不同厂家的伺服也不一样。

不过,我们是工程师,不是哲学家。我们不关注一个东西“有”还是“没有”。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是多大。对于您的应用要求,多大的滞后是根本无所谓的,多大的滞后是可以勉强接受的,这也是问题的重点。

网友C:
你还是在机械部分加编码器吧,

网友D:
对于高速在动态变化的会有滞后,主要反映在加速度环上,电流环。响应不够好的电机会有电流环的震荡,温度上升。所以有各种编码器的信号协议不同结果。一般匀加速的看不出。

网友D:
10微妙与1毫秒差别,会在电流环上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