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PI口被占用无法做modbus通讯怎么办

楼主(2019-06-27):
有个客户CPU是226
2个PPI口,一个用于接上位机(作为从站) 另外一个PPI口用于接modbus设备(作为主站)
由于在技术改造中需要再增加一个modbus 485仪表输入

我们给出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增加一个大连德嘉的PPI扩展模块
将上位机通过PPI扩展模块相连
将CPU自带的PPI口空余出来用于连接modbus 485仪表,通过自由口通讯来读取仪表数据。
大连德嘉的PPI扩展模块,它的PPI地址缺省为2,波特率可以通过跳线设置为187.5、19200、9600
因此PLC的程序是不用改变的,上位机直接通过PPI扩展模块与PLC通讯,进行监控操作。

改造前(图例):

改造后(图例):

网友A:
楼主介绍接地200smart的,200的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接地200smart的,200的已经停产了

是的200的已经停产了,但是这种一般都是老项目改造的方案,非常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