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用户报警I/O输入输出

楼主(2019-06-27):
请问一下安川DX100和DX200的机器人的用户报警是如何关联的逻辑号是多少

网友A:
系统有IO输入输出控制信号对应的。硬件设定好的,好像不能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有IO输入输出控制信号对应的。硬件设定好的,好像不...

这个有逻辑号对应,可以后台写程序调用的,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在示教器里面组态编辑对应IO就可以了,没啥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示教器里面组态编辑对应IO就可以了,没啥难的

嗯嗯,主要是不知道对应得逻辑号,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C(2022-05-16):
楼主请问找到的逻辑号是怎么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