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modbus通讯读取仪表浮点数不正常

楼主(2019-06-27):
如题,仪表地址数据是浮点数,读取上来的数据不正确,谢谢!

网友A:
具体问题截图上来分析

网友B:
读取的数据应该还要转换成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截图上来分析

就是读取的数据和实际数据不符,用的寄存器读指令,地址都对,当数据为零时显示正常,显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的数据应该还要转换成浮点数

转换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读取的数据应该...

把你读取的程序上图看看

网友C:
有什么读上来的数据整数和小数分别存到不同寄存器,最好是监控数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读上来的数据整数和小数分别存到不同寄存器,最好是...

-------------------------谢谢老师,我刚接触信捷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读上来的数据整数和小数分别存到不同寄存器,最好是...

实际数据是220左右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了!用个实数传送就好了!

网友D:
实际数据是224.5

网友E(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