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软件问题

楼主(2019-06-27):
有没有人遇到和我相同情况的人呢。安装好了松下 fpwin-2.0 然后打不开也卸载不到。高版本的也装不到。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重新装吧,另外你得看你的电脑配置是否符合安装软件的基本要求

这么旧的软件还装干嘛,早晚得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吧,另外你得看你的电脑配置是否符合安装软件的基本...

装好几次了。装2.94之前要装低版本的。

网友A:
回复内容:那只能重做系统再装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重新装吧,另外你得看你的电脑配...

网友B:
下面网址是FPWIN GR V2.93中文版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69148_1.shtml

网友C:
你下载NAIS_MEWINTER.dll文件然后拷贝到原目录试试

网友D:
在程序上右擊鼠標,選擇以管理員 身份執行。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NAIS_MEWINTER.dll文件然后拷贝到...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程序上右擊鼠標,選擇以管理員 身份執行。HAVE FUN!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网址是FPWIN GR V2.93中文版http:...

谢谢。这个也是要先装低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吧,另外你得看你的电脑配置是否符合安装软件的基本...

以前安装过。该试的都试了,就差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