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如何在自动时外部自动自动变化

楼主(2019-06-27):
库卡机器人如何在自动时外部自动自动加速或减速

网友A:
KUK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a8b8391f111f18583d05add.html

看看此文里的具体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KA机器人外部自动配置方法https://wenku.baidu.com/view/0a8b8391f111f18583d05add.html看看此文里的具体设置方法

不好意思我要的不是外部自动配置方法  我要的是在程序运行时外部自动 自动变换速度需要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