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出现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9-06-27):
    相信很多使用中的朋友难免会出现小问题?而出现的小问题如:碳带断了?突然打印的标签纸文字不模糊不清晰?或者打印过程中突然的卡纸等等原因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条码打印机出现碳带断裂的现象。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引起:

    1.打印温度太高

    碳带断裂最主要原因为打印温度设定过高,尤其是在打印满版横线或是细密文字时。建议不要只单纯提高打印温度去改善打印质量,因为过高的打印温度容易造成碳带熔化断裂以及影响打印头的使用寿命。

    2.碳带轴拉力太大

    条码打印机的碳带供应轴和回收轴若阻尼设定过大,会使碳带回卷力度增大,从而加剧碳带断裂的可能性。有时,打印机指示灯也会直接提示碳带报错讯号。

    3.碳带材质太差

    基膜是碳带的载体,它的强度和厚度会直接影响碳带的延展性。有些廉价碳带选用的基膜较薄且质地较差,既是在正常打印温度下也会出现碳带熔化断裂的现象。建议更换材质较好的碳带。

    条码标签打印机打印字迹不清,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打印温度

    市面上所售碳带可分为蜡基、树脂和混合碳带。因碳带材质不同,其打印温度也有区别。通常,蜡基碳带建议打印温度为7~9,混合碳带建议打印温度为10~12,树脂碳带建议打印温度为13~15。使用者也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打印温度。

    打印温度设置位于打印机驱动:打印首选项——选项——打印头温度(深度)。

    2.打印字体

    检查打印软件字体设置,一般建议选用字体比划较粗的字体,如英文的Arial字体,汉字的黑体。或是将字体字号放大。

    3.打印压力

    设备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打印压力失衡或移位的现象。此时,我们需要调整打印机的打印压力。另外,打印滚轴若出现过度磨损或刮损现象,也会直接影响到打印品质。

    4.耗材搭配

    标签和碳带的搭配非常关键,如果你是用一款树脂碳带打印铜版纸,或是用蜡基碳带打印PVC标签,那打印出来的效果必然会差。一般来说,铜版纸表面相对粗糙,应配合蜡基或混合碳带使用;而PET标签表面较为光滑,应配合树脂碳带使用。另外,也可以尝试更换一些材质较好的标签和碳带。

    5.设备清洁

    设备若长时间不做清洁,打印头及相关组件就会沉积碳渣、纸削或灰尘。因此,我们需要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清洁前请务必关闭打印机电源,同时为避免损伤打印头,建议使用专用清洁笔或软布沾稍许无水酒精单向擦拭打印头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