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mcgs触摸屏uss连接实例

楼主(2019-06-27):
实例中用的是西门子m420变频器与mcgstpc7062触摸屏,采用的是西门子uss通讯,实现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运转方向与频率,并且显示变频器实际输出电流电压。本案例并不完善,仅供参考。

ea4bcb3f3ed44e25af3f915308c852f6_20190531155805.png注意要调整的参数,具体说明可以参考变频器说明书。

这是mcgs触摸屏中设备处理 注意设备地址和波特率要与变频器设置一致,可以查看设备帮助,得到具体说明。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

动亦定,静亦定

网友:
选择学习伺服相关资料可以参考

动亦定,静亦定

网友:
这是mcgs触摸屏中设备处理 注意设备地址和波特率要与变频器设置一致,可以查看设备帮助,得到具体说明。

动亦定,静亦定

网友:
这是mcgs触摸屏中设备处理 注意设备地址和波特率要与变频器设置一致,可以查看设备帮助,得到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