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C24模块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27):
配置设置如下,接收不了,RD灯不亮,发送时报警,代码4101 操作错误,程序如下(分开):

02cpu ,QJ71C24N-R2,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出错内容和原因
(1)通过指令处理的数据的设置使用数超过了可用范围。
(2)通过指令指定的软元件的存储数据,常量超过了可用范围。
(3)在至自站CPU共享存储区的写入中,将禁止写入的区域指定为写入目标地址。
(4)通过指令指定的软元件的存储数据的范围重复。
(5)通过指令指定的软元件超出了软元件点数范围。
(6)通过指令指定的中断指针号超过了可用范围。
(7)通过BMOV指令将(S),(D)指定为链接直接软元件,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多CPU间共有软元件。
◆对策
通过MELSOFT产品读取出错的公共信息,对该数值(程序出错位置)对应的出错单步进行确认,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