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煤浆泵运行中高压变频器维修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19-06-27):
高压煤浆泵的是气化炉长周期稳定运行的必要设备及前提,因地位的重要性,公司选用德国FLW公司的高性能、高稳定性的隔膜泵, 配套了ABB 电机和ACS800 变频器。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9月,高压煤浆泵多次进行变频器维修故障,引起气化炉烧嘴跳车,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分析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解决高压煤浆泵变频器频繁跳车问题,已成为公司当务之急。http://www.cncswx.com
下面是高压煤浆泵变频器维修中出现的故障及变频器故障原因:
①变频器显示SHORT CIRC 2340故障;引发变频器维修故障有两种原因可能有, 一是由于电机电缆或电机的外部短路情况发生,二是当变频器的IGBT 或AGDR 本身出现了故障。
②变频器显示NO COMMUNICATION故障;造成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是由于RDCU-12C板的通信中断造成的,造成通信中断的原因可能是干扰问题或供电电压太低。
③变频器显示OVER CURRENT 2310故障;引起变频器维修故障有三种原因: 一是由于电流过大超过了跳闸限制值,二是由于电流上升的斜率太大,三是变频器元器件运行不稳定。
④变频器显示CURUNBAL (2330)故障;造成变频器维修故障有二种原因:一是外部故障(接地故障、电机故障、电缆故障等),二是内部故障(逆变器)。需要测量电机或电机电缆的绝缘电阻,测量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首先排除外部原因引起的故障,其次检测变频器内部元件有无损坏。

根据以上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采取以下措施对变频器进行维修及防范:
①配电室已安装2台大功率空调, 在此基础上再增加2台大功率空调,可使变频器运行温度恒定在30℃左右。
②调节变压器档位,降低系统电压,使供电电压为690V,与变频器额定电压一致,提高电子元件的稳定性和增加电子元件的寿命。
③对于出现NO COMMUNICATION故障,变频器维修更换RDCU-12板。
④对于长期不用的变频器,每二个月上电一次,对于存放超过一年的变频器,由变频器维修人员对变频器进行检测,并对电容激活后再上电运行。
⑤检查接地系统,保证设备可靠接地,变频器的接地与其它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确保变频器接地不与其它设备接地共地,控制电缆屏蔽层一端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Ω;通过正确可靠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统有效地抑制外来干扰,又能降低变频器本身对外界的干扰。
⑥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增加与变压器隔离,在控制部分与主回路之间加装金属隔板,减弱变频器对控制回路的干扰。
⑦为保证设备的可靠性,由变频器维修人员对高压煤浆泵变频器集中检测,更换绝缘下降、性能下降的元件。